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6-11-18):
这个问题谁遇到过,怎么解决。
机器 不开机,连电脑显示此软件不可用,请用最新软件重新试验。绝对不是软件问题啊。
不开机
电脑

网友:
没有看懂你的问题,是在说不能联机吗,看看能不能联机,能联机刷机看看报错多少,或者触发看看电流怎么跳变

网友:
刷一下机试试吧可以连接电脑吧?

网友:
意思应该是不能联机 看看USB管理芯片吧

网友:
你说的是不是软件识别不到手机。

网友:
是不能刷机,点不了刷机,连电脑就提示软件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