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40 E540通病

楼主(2016-11-18):
Lenovo E440和E540有共同的通病:放一下电就可以开机了,之后开多几次又不行了,这是南桥问题,最终要换南桥
通病

网友:
还没碰到过。。。

网友:
有待验证.........................,

网友:
南桥RTC模块问题 坏桥后要刷BIOS 确实通病

网友:
我 今天 遇到了,,这桥不好换啊。。打胶的。。

网友:
直接不要小电池不就好了插电池用

网友:
正 好在修一台,故障一样的。谢谢啦

网友:
没必要去换直接加焊,bga温度控制在230多度,不要太高,高了就会爆珠

网友:
谢谢楼主 还没有碰到过 我正在修一台 先爽哦BiOS试试

网友:
碰到过一台。

网友:
换了南桥就好

网友:
灌胶的 不好搞啊 恶心联想的机器

网友:
小南桥问题的,放电了用不了多久就会返修,直接换

网友:
是通病,,我修过两次了。。

网友:
确实比较多,这个桥问题很多

网友:
下次直接秒了

网友:
同意, 我也修过几台

网友:
换南桥许谨慎

网友:
我遇到过 我那时候就直接把电池拔了 还给客户用了。。。。

网友(2016-12-18):
这个算是真正意义上的通病了我也杀了几台了

网友:
板子变形呀 也有交 真是 无语

网友:
我也碰到过几台,放电就可以了。 没有换桥,几个月都没返过来

网友:
我有几个是刷bios好的。不过也听同行说过换南桥能解决

网友(2017-01-17):
e440 e550 是不是4代的小桥哦

网友:
一模一样的问题 ,确实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修过 是通病

网友:
桥好取下 除胶要仔细

网友:
看到黑胶脑壳就疼

网友:
大家都说这是通病,可是我怎么没碰到过。

网友:
是南桥损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