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电池不开机,可续航

楼主(2016-11-18):
好久没修笔记本了,今天修了个笔记本,单用电池不开机,单用适配器能开机,适配器加电池也能开机,开机后拔掉适配器能正常使用。我感觉是电池不开机,单用电池测量时序。下边有图纸,大家看。如果没有+3valw,那么就不会产生EC_ON信号,而如果没有EC_ON信号,又无法发出ENTRIP1和2的开启信号,这不是死循环吗?不知道从哪里解开,望高手指点下啊!

联想g470 LA-6751P_53P_1125A.pdf

网友:
肯定有人修过这个问题的机器,仁宝的图纸,EC_ON低电平,其他都正常的情况下,35valw就出不来啊。而没有35valw,按开机键后,ec也无法发出ec_on啊,时序上是电池模式,B1-B2-B3-B4-B5-B6-B7啊

网友:
怎么走出这个困境,有人帮忙看看不?

网友:
查电池的公共点

网友:
有人知道B4这个步骤是什么吗?那个PU3应该是35v供电芯片吧?

网友A:
此机设计思路电池模式下是不出3V5V待机电压的,只有按下开关后才产生的。有图为证。

网友:
公共点有电池电压的

网友B:
那是不是电池坏了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此机设计思路电池模式下是不出3V5V待机电压的,只有按下开关后才产生的。有图为证。

是按开关才出的,时序上也有的,但按开关之前,+3valw应该是有的啊。现在无论是否按开关+3VALW都不出,所以,也没有EC_ON信号。B5-B6-B7,B5就是+3valw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不是电池坏了呢

手头没有电池换,测量一下反映在电路上是什么个情况

网友:
我就觉得奇怪了啊,B5是+3valw,B6是onoff,B7是EC_ON。但是从第二个图看,没有EC_ON,其他的都正常的情况下,ENTRIP1和2,怎么可能得到高电平而开启呢?如果没有开启,+3valw也出不来啊。光凭B4好像是B+电压出来,怎么可能产生+3VALW呢?

网友:
公共点11.5v

网友A:
单用电池公共点有电池电压的情况下,按下开关测量一下VS点是否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用电池公共点有电池电压的情况下,按下开关测量一下VS点是否有电压?

VS是有的了,10.90v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按开关才出的,时序上也有的,但按开关之前,+3valw应该是有的啊。现在无论是否按开关+3VALW都不出,所 ...

电池下,没按按开关之前不可能有+3VALW的。节能要求。此图是红线是电池下的状态,蓝线是充电器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下,没按按开关之前不可能有+3VALW的。节能要求。此图是红线是电池下的状态,蓝线是充电器状态

有道理,这和那个时序好像不一样啊?

网友D:
ec是否检测到电池了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MAINPWON信号是不是短路,还有PQ406是不是拉低PQ407?PR416是不是变值还有PQ407是打开还是关闭状态?最简 ...

mainpwon没有短路,PQ406是拉低了PQ407,PR416没有变质100K,PQ407是关闭状态,因为2脚电压被406拉低了。所以vl5v加在了PQ405的两个G极。可以把PQ405拆掉看看,不知道会不会有不良反应

网友C:
引用 网友D:
ec是否检测到电池了呢?

充电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INPWON信号是不是短路,还有PQ406是不是拉低PQ407?PR416是不是变值还有PQ407是打开还是关闭状态?最简 ...

拿掉之后,有35v,能开机,然后还怎么搞啊?难道说不要PQ405了?

网友:
pr416的1脚有10.95V,2脚没有。acprn3.5v。

网友A:
引用 网友C:
mainpwon没有短路,PQ406是拉低了PQ407,PR416没有变质100K,PQ407是关闭状态,因为2脚电压被406拉低了。 ...

追查 ACPRN信号,或者更换6251,或者查一下6251条件,电池下出高是不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追查 ACPRN信号,或者更换6251,或者查一下6251条件,电池下出高是不正常的

这个信号在电池下是高电平正常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mainpwon没有短路,PQ406是拉低了PQ407,PR416没有变质100K,PQ407是关闭状态,因为2脚电压被406拉低了。 ...

电池下拿掉PQ405,待机电路正常应该会出3V5V.。按开关之后,EC正常后会出EC—ON打开PQ101,Q106,PQ408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正常。。。。。

vs出来了的话,应该查3.5v供电,开启。开启时芯片自身发出的。可把管子取了,不用。我已试过

网友:
电池状态是线性给EC待机,按开关就发出开启待机信号。

网友:
有没有“我要开机”触发电路,是不是电池电压没有产生VS?

网友:
电池状态下,按开关键打开35v,可我这个按了开关键为什么不打开35v呢,

网友A:
单单用电池VIN是否有电压??如果有电压是不正常的。 这个PQ101就是为出VS,打开3V5V而设计的。

网友C:
我先把pq406拆掉让他凑合用吧,想不好这个问题了。PD103找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先把pq406拆掉让他凑合用吧,想不好这个问题了。PD103找不到了

这个最多也是电池待机不了多久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单单用电池VIN是否有电压??如果有电压是不正常的。这个PQ101就是为出VS,打开3V5V而设计的。

这个电压正常的,但是怎么打不开3v5v呢?还缺少什么条件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先把pq406拆掉让他凑合用吧,想不好这个问题了。PD103找不到了

呵呵,那点电估计没多大问题,但是我想这个难道仅仅是用来控制电池开启的吗?和适配器有没有关系不知道?

网友:
还是有问题的,电池开了机后,关机后就不开机了,开机那里的灯一直亮着。只有拔掉电池才能重新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下拿掉PQ405,待机电路正常应该会出3V5V.。按开关之后,EC正常后会出EC—ON打开PQ101,Q106,PQ408

还是有问题的,电池开了机后,关机后就不开机了,开机那里的灯一直亮着。只有拔掉电池才能重新开机

网友E:
不知道进系统能不能看到正常充电呢?是不是电池检测方面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进系统能不能看到正常充电呢?是不是电池检测方面引起的?

这个可以看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压正常的,但是怎么打不开3v5v呢?还缺少什么条件不知道?

如果单用电池VIN点有电压,就追查一下VIN点电压来源就是故障点。  电池模式下打开3V5V条件是这样的,首先VIN点是没有电压或者很低(没有通路),是通过开关拉低 51_ON#打开PQ101提供VS电压拉低PQ407关闭PQ405出3V5V,之后EC供电正常之后出EC-ON信号,一路到PQ106持续出VS电压,一路到PQ408拉低PQ406以防止ACPRN信号干扰出3V5V电压(这个时候6251因无VIN供电所以ACPRN应该为高阻态),同时(MAINPWON信号还没有出)之后转入正常上电状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单用电池VIN点有电压,就追查一下VIN点电压来源就是故障点。  电池模式下打开3V5V条件是这样的,首先 ...

vs电压出来了,但是被前端拉低了,导致PQ407关闭了

网友:
明天拆开再弄弄,现在还不行,只能拔掉电池开一次机,以后就不开了

网友:
修好了告诉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vs电压出来了,但是被前端拉低了,导致PQ407关闭了

电池电压串入VIN点了,最有可能是PQ301不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池电压串入VIN点了,最有可能是PQ301不良。

我明天看看VIN,由于电池电压正常,感觉穿入VIN的可能性好像不大。不过也不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明天看看VIN,由于电池电压正常,感觉穿入VIN的可能性好像不大。不过也不好说

单单用池追查ACPRN为高电平来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池电压串入VIN点了,最有可能是PQ301不良。

图纸上的时序,B5-B6-B7如果改成,B7-B5-B6,应该就顺了,工作也可以正常。不过这样的话,EC那边没有主供电啊。EC供电没看到有线性电压。都是ALW转化过去的电压。

网友:
直接跟客户讲换板吧  费那事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纸上的时序,B5-B6-B7如果改成,B7-B5-B6,应该就顺了,工作也可以正常。不过这样的话,EC那边没有主供 ...

ACPRN信号引入到PQ406就是在关机状态下充电时打开3V,EC得以监测充电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纸上的时序,B5-B6-B7如果改成,B7-B5-B6,应该就顺了,工作也可以正常。不过这样的话,EC那边没有主供 ...

图纸上的时序没有错的。你那个拿掉PQ405用电池关机了开不了,是时序不对所以开不了。因为电池关机了,3V5V没有断。此时EC-ON为低,EC得到错误结果所以下次开不了

网友F:
2位大神的交流  学习了

网友G:
两位的交流十分精彩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两位的交流十分精彩

我是菜鸟,老板你肯定高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2位大神的交流  学习了

我菜鸟,高手都是秒杀的

网友:
pq405可要可不要的,拿掉就开关默认高电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菜鸟,老板你肯定高手吧
初学乍练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