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BDM3201F 显示器暗屏 和亮一下闪屏

楼主(2016-11-18):
715G6592-P05-000-001 电源板     不知道是灯条问题还是电源板问题  暗屏里面可以看到字体正常   闪屏的我测试灯条电路  到35V以上就闪一下   然后电压慢慢降下来   我把闪屏和暗屏的电源板调换  还是一样  暗屏的还是暗屏 闪屏的还是闪屏    我个人觉得  要是电源板问题 暗屏的应该会闪   闪屏的应该会暗    这样不知道对不  应该是灯条问题  大家帮帮忙出出主意

网友:
那估计就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外接灯管测试一下不就知道 了

网友:
灯管,高压保护?

网友:
感觉是灯条有问题

网友:
个人感觉是电源功率不足,如果是灯条,闪一下,保护后,不会再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