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20 USB不能用

楼主(2016-11-18):
板号10282-2    INTEL平台,所有USB不能用,用电正常,数据线无短路,阻值基本一样,刷BIOS可以解决。 LLW-1 10282-2 INTEL

post_deleted

网友:
这种问题,也是很奇葩呀!

网友A:
看来不管啥毛病 先要搞bos    啊     一般估计就搞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不管啥毛病 先要搞bos    啊     一般估计就搞桥了

我也有做桥的心思,刷BIOS能好其实也只是懵的。

网友B:
也许是BIOS中关了USB呢,重新刷后就复位了

网友C:
遇到小问题我一般也是刷BOIS不行就搞别的

网友:
现在I系列的有很多问题都是BOIS引起的 包括无线网卡不能用 USB 认不到硬盘都和BOIS有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许是BIOS中关了USB呢,重新刷后就复位了

应该是的,在BIOS里恢复出厂也不行,只有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小问题我一般也是刷BOIS不行就搞别的

维修本就是先易后难的

网友:
想不通啊 。。。。。。。。。。。。。。。。。

网友:
会不会是3.0驱动问题啊!猜的不知道待大神科普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少见

网友:
会不会是BIOS下关闭

网友:
第一次见到,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遇到过   下次就有数了 不会麻木的干桥了

网友:
第一次见,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  备注一下

网友:
我上次是换桥好的

网友:
遇到过BIOS里关了的 。。

网友:
先软后硬

网友:
BOIS的功能太强大了吧,这个是不是进可以调试呢?

网友:
记下了,下次试试

网友:
是不是BIOS设置关了USB.

网友:
这也行 厉害呀

网友:
刷这个BIOS可以

网友:
居然是BIOS问题,
唉,这年头,修主板,不先刷个BIOS都不好意思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