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8):
一台M99液晶,点一会黑屏,用其他板点过灯管,排除,板子高压部分问题,驱动块inl837gn,用电吹风加热,要黑屏,驱动管G脚连接inl837gn无2.45V电压,但是把灯管调个脚位插,一直点不黑屏,晕,请教仁兄,调脚位插,那么不黑屏?
黑屏

网友:
是不是没插好?

网友:
那就改个通用的高压上去点点看

网友:
遇到过,还是灯管有问题,调换只能用一段时间,最后,还是换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