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一体机,主板型号 杰微J1900U

楼主(2016-11-18):
接到一台山寨一体机,很像清华同方,客户描述有4个USB不能用,剩下2个可以用,本以为很简单的问题,就接下了,拆开之后才发现,板子设计很垃圾,没有图纸,没有具体型号,USB口不能用的上面有5V供电, 没有3。3V传输,有修过得朋友吗,指点一下,该怎么下手

补充内容 (2016-11-20 09:56):

感谢大家的参与,机器最后听朋友的意见,改了一个HUB进去,现在好了,USB都能用了,就是不知道能支撑多久

网友A:
量看看USB数据阻值正常没有

网友B:
如果供电正常就不好搞呢!基本是信号方面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供电正常就不好搞呢!基本是信号方面的问题了!!

供电5V都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量看看USB数据阻值正常没有

正常,两个都用的USB口上面有3.3V, 这四个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供电正常就不好搞呢!基本是信号方面的问题了!!

5V正常,不知道这是什么架构

网友B:
这种能亮的的机子不爱搞 收不起钱而且风险又大(高手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能亮的的机子不爱搞 收不起钱而且风险又大(高手忽略)!!

看机器里,有些机器还是可以搞的,像这种山寨的,不好搞

网友:
可以先加焊一下桥

网友D:
看看那个USB芯片正常不

网友:
只有一个CPU,板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那个USB芯片正常不

不知道哪一个是USB芯片

网友E:
有没有试试进PE或者重装个系统能不能用?

网友F:
给他搞个USBHUB接出来

网友G:
看看这四个USB口供电后面的8脚芯片,

网友H:
这机器看着做的挺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两个都用的USB口上面有3.3V, 这四个都没有

可以把好的有3.3v的飞线在没有的上面。共用

网友I:
加焊下SB 再不行 就看 48M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试试进PE或者重装个系统能不能用?

测试过,确定是板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给他搞个USBHUB接出来

不错,最后就是这样搞的,在机器内部串联了一个HUB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看这四个USB口供电后面的8脚芯片,

芯片供电都正常,这是主芯片没有设别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机器看着做的挺差的

垃圾质量,广州那边生产的,这主板还能用在工控机,收银机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I:
加焊下SB 再不行 就看 48M时钟

感谢参与,修好了。楼上说结果

网友:
没修过,看看USB阻值

网友:
南桥坏了啊

网友:
感谢大家的参与,机器最后听朋友的意见,改了一个HUB进去,现在好了,USB都能用了,就是不知道能支撑多久。

网友:
直接干桥,,,

网友:
干桥风险太大,只有一个CPU,全集成的,,

网友:
这款我换个板、

网友C:
板子不便宜,400左右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板子不便宜,400左右

是的,开机短路,板子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的,开机短路,板子换了

这板子做工很简单,没有那么复杂,

网友K:
加一个USB HUB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K:
加一个USB HUB上去。

对,就是加的HUB,

网友:
维修嘛,解决问题,能用了就是王道

网友:
测试过,确定是板子问题

网友:
改装的也没什么问题吧,只要能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