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S662F BIOS刷了,还是不持E5300

楼主(2016-11-18):
我用,winphlash2.0.3.4汉化,还是不持E5300,点不亮,哪位有好用的发过来试试

网友A:
BIOS要是不支持也没有办法

网友B:
可以支持的吧,就是开机时会提醒,不理就能跳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支持的吧,就是开机时会提醒,不理就能跳过了。

你这是软件,有没有刷成功的BIOS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要是不支持也没有办法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软件,有没有刷成功的BIOS文件

这是安装后可以直接刷的BIOS.记得是官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安装后可以直接刷的BIOS.记得是官方的

你的意思还是要去官方下BIOS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还是要去官方下BIOS文件

这个本身就是BIOS文件,安装后到安装目录,执行winphlash.exe

网友:
我晕,,,E5300都上不了,,可以跑进垃圾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