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5-N018TX 板号DA0U82MB6D0 REVD 不显示及BIOS合成

楼主(2016-11-18):
HP 15-N018TX 板号DA0U82MB6D0 REVD,不显示,电流0。7 0。8左右,测试无果论坛找了个说是合成了的BIOS刷机,开机十多秒后亮了,BIOS问题,但开机慢。 之间没合过BIOS,都是找现成的,但这个没找到。第一次试着合成,大概知道原理是替换BIOS里面的ME 模块。 不知道ME的结构,论坛里下了个对应的ME模块(我这个是单CPU的,就下了个单CPU的)    WINHEX打开,头部就很明显的标记很好认(右侧大量的一行一行的英文字符串 )。。再打开备份的坏BIOS和下载的好BIOS,  找和刚那差不多的地方,   就在开头部分0X1000,  0X1000起到OX17A070(后到0X400000都是FF)就是ME模块。我用的原机的,将 备份的坏BIOS里面的0X1000起到OX17A070 复制粘到下载下来的BIOS 0X1000处,刷机,   开机秒亮, 这个合成应该是简单的吧。

用原ME改好的BIOS和公版 单CPU的ME.zip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你说的没懂,替换ME直接找202080直接带进去不就行了

网友:
你说的没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