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CIB85M RVE1.0

楼主(2016-11-18):
联想板CIB85M,USB3.0接口能用,2.0的用不了。5V电压有,阻值也正常,鼠标插上去亮下就灭了,进BIOS看过,不是在里面禁用的,BIOS也 刷过好几个,故障依旧,高手来指点下呀,有人说是USBOC#,电流检测,可是没图纸找不到这个点呀,谁有图或BIOS,给指导下也行呀

网友:
补充一下,板子重启就不跑码,装系统要重启的时候只能拔电再开,这样子就能正常跑码,是BIOS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A:
没有图纸只能跑线了  要是OC#的问题  应该提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纸只能跑线了  要是OC#的问题  应该提示的

现在确定问题了是OC#的问题,装系统进去好几次才提示USB涌流过大,30块钱一块板都不想跑线了,有图就可以秒了,也不怎么会跑线,太麻烦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确定问题了是OC#的问题,装系统进去好几次才提示USB涌流过大,30块钱一块板都不想跑线了,有图就可以 ...

30块钱一块板  那赶紧的吧  让它哪凉快哪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块钱一块板  那赶紧的吧  让它哪凉快哪呆吧

我们店是专修同行的,都是30一块板,老板都不修这个,给我这个学徒来修,有图当学习,没图真心是不想修,另外想问下重启就不跑码这个会是什么引起的

网友:
重启不跑码   你把小电池拿掉  看看会不会每次都跑   不管重不重启   可能是RTC或者桥的事 了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触发不显示。不知道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