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师m511 待机不出5V 触发电流到0.03

楼主(2016-11-18):
机械师m511  待机不出5V  不能触发
待机0.0068,触发后电流0.03,拆开直接测量开关脚正常,然后测了一下待机芯片的3V-5V开启信号,3V开启有1.25V,5V开启0V
5V开启受PQ9控制,2脚有电拉低了5V开启,5脚无电压不正常。直接拆掉在上电,待机电流一样,但是已经出了5V   开机试了试一切正常
又重新量了下PQ9的5脚   触发后有3.3V,比较忙没时间仔细研究,谁知道咋回事,探讨下

网友:
5脚是EC直接发出来还是转换来的呢?

网友:
只有追查5脚 才知道原因

网友:
往前查DD_ON信号.

网友:
楼主电源精度好高,小数点后有4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