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50G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6-11-18):
我拆了温控了 也刷了BIOS  加焊了南桥还是一样的 ,这个谁遇到过吗,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是掉到待机,还是掉到待机都没有?

网友:
这个机器 好像二级转换管已坏  可以换了试试

网友:
BIOS问题  要在系统里面自动更新才行   编程器刷了也不稳定的

网友:
你这个要查下二级电压,因为二级电压不稳定很容易造成掉电,刷bios都排除了就认真看下各路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