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笔记本高压条代换

楼主(2016-11-18):
在哪儿都买不到
笔记本
三星R410笔记本高在条,可以用通用板吗,不通型号的笔记本背光电压是不是有差别
笔记本

网友:
改一个嘛 主供电 背光 调节 都差不多的

网友:
迅维卖的高压条可以,虽然温度高点,但能撑得住。其它的直接烧掉。

网友:
通用的高压条 支持一定尺寸的 只要你的屏在范围内就可以 三根线一接 搞定

网友:
通用的当然是可以的了,但你要能放得下它

网友:
淘 宝买贝。输高压条的型号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