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报废电源线作吸锡线

楼主(2016-11-18):
初来乍到学习主板维修,还在练习焊接技术,在焊接针脚较多的芯片是总会连锡,看维修教程里面一般都是用吸锡线,手上有没有吸锡线,在逛某宝的看商家说吸锡线是铜线、高吸锡什么的,连锡的时候无意看到报废的电源上的线是铜线,果断剥皮上助焊剂试一试效果,结果觉得非常好用。上两张图大家看看!

网友:
本来就是一样的铜丝,但是这样没有编织在一块会散的。

网友:
既然是练习焊接 这些必备的工具还是用点好的为好 一盘吸锡线很便宜的

网友:
但这个效果不好,。。

网友:
视频电缆的屏蔽网层,可以用做要求不高的吸锡线。

网友:
你这个使用不如那种编织的好

网友:
好一点的十几块钱  便宜的几块钱 没必要吧

网友:
这个容易散,有些是漆包的,不能用

网友:
一样的东西来的没区别我都是这样搞的

网友:
试过几种同轴屏蔽网、电源线一类的。。。。也用过山线,效果是不一样的,要求不高简单用用还可以,长期用的话还是买专业的吧。毕竟星级酒店和小旅馆是不一样的享受

网友:
搞维修吸锡线必要的

网友:
觉得可以的话,可以用啊,

网友:
只是应一下急

网友:
这样没吸锡线好

网友:
这个才几块钱一盘不贵,
还有这种8脚根本不用吸锡线,
就算焊EC这类用不到吧。

网友:
这么大的管子 你还用吸锡线。。。。

网友:
这个才几块钱一盘不贵,还有这种8脚根本不用吸锡线,

网友:
看来伙伴们很悠闲哈  嘿嘿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向图上的表象来说,不需要铜线了。有想法,也要有手法。快速成长吧!

网友:
这个的确不需要吸锡线,烙铁头就行。不过电源上的线是多哈

网友:
先练习一下技巧,,这么大的间距还用吸锡线,,浪费时间财力。。。。。。恒温烙铁直接用刀口(其实根据个人喜好,,我所有位子都是清一色刀口)连锡那位子助焊膏放多一点。烙铁烫上去,往外一拖,就行了,不行就再拖一次,拖完一次清理一下烙铁头,不清理会焊回去的,,,,不要左右拖,,就是顺着ic的脚往外拖。。。。吸锡线我只用来对付球体下面的焊盘

网友:
这样使已经很多年了,支持楼主........

网友A:
我也是这么干的 不过八脚的芯片我一般是用风枪吹的 很少动烙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么干的 不过八脚的芯片我一般是用风枪吹的 很少动烙铁

8脚这种直接烙铁比较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8脚这种直接烙铁比较快,

焊工不好,风枪慢点 ,拆装不是很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工不好,风枪慢点 ,拆装不是很明显

脚上涂上助焊膏,刀口烙铁烫一边4个脚,镊子夹住两侧,稍微把一边抬高(阵脚离开焊盘就行了)换另一边接着烫,直接就取出来了,,,,嗖嗖~~~两下就能拿下来。。。。。。。。装回去只要清理一下焊盘,放好位子,刀口烙铁一边焊接好换另一边,,,又是嗖嗖两下就回去了,,,,起码不怕把芯片热坏

网友(2016-12-21):
我建议还是直接 买专业的吸锡线

网友:
还是用吸锡线吧,,电源线太散了,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