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900W 接上驱动板,输出12v变成19V怎么回事?

楼主(2016-11-18):
今天接到一台美格显示器,开机灯一蓝一灭又一蓝一灭,不断如此,没接驱动板之前测量12V是15.2V,接上驱动板后 电压升至19V,而5V 只有4.85V,而且在4.55V-4.85V之前跳动,电源指示灯一亮一灭 怎么回事???

开始怀疑是电源板问题,于是拆了50V 10U的电容,测试 少容量了,只有0.3U 换上后依旧,后来又换了431和817光耦。也依旧。。后来论坛上查有人说换D201 那个续电二极管,换了也依旧。。。。

空板时,电压15.6V 和4.99v 稳稳的。。。。 难道是驱动板有问题??? 驱动板 5V转3.3V ,3.3V随着灯的一亮一灭有3-3.3跳变。。 发现这驱动没有用到15V的线路。只有用到5V供电电压。。

修到这里 没有思路了。。也换驱动板换来测试!也没电源板换测试。 该怎么做接下来?

想办法拉个5V给驱动板看看。。用可调电源接5V过去 也是一样,,后来发现如果拔了屏线 就OK。。。插上屏线就出现问题! 又把5V屏供电的三极管拆掉,也OK。。 锁定问题出在屏供电这部分了。。估计是逻辑板问题。。 先找点屏工具测试屏看看吧。
5分钟后。。。点屏后 屏又是正常亮的。。。。。。 没招了呢。。
于是我想想,直接给屏供电拉5V过去 让其一插电就有供电。。 这样 ,居然能亮屏了。。。接信号线上 一切正常。。。。真是奇怪了!!

补充内容 (2016-11-19 15:34):
奇怪呀,昨天那样弄好了,插插头断电后,今天早上来,开始开的时候 有是指示灯一闪又一闪的情况了。。。过2分钟左右又可以正常亮了。。然后 我反复 开和关 又都正常了,,但会不会放到明天早上又不行了??

网友A:
5V屏供电的 三极管性能不良吧?

网友:
为啥不换个三极管试试呢

网友B:
电容有问题。。。。。。。

网友C:
这个故障其实电源带负载差,5伏降低,电源反馈要上拉电压,导致12伏升高。

网友:
空载时电压偏高是正常的,带负载试试。

网友D:
其实还是5V带载能力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屏供电的 三极管性能不良吧?

5V屏供电的 三极管  换过了 的 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故障其实电源带负载差,5伏降低,电源反馈要上拉电压,导致12伏升高。

我想也是,但为什么我用可调电源代替电源板 供电 5V 也是一样的情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还是5V带载能力不行

我想也是,但为什么我用可调电源代替电源板 供电 5V 也是一样的情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有问题。。。。。。。

是电源板 上的电容吗? 大电容 变压器旁边的50V 10U 还有变压器旁边的二极管也换了  也一样的情况。

网友:
把5伏输出滤波电容换新.

网友:
是不是电容不良,5V有负载12V不出负载空载肯定上升

网友E:
基本可以肯定是电源板5V带载能力不足~,有时能修好,有时查半天,找不到问题,看看400V的大电容,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不好修啊。

网友:
带负载不行。

网友:
你指的空载电压吧,你要接灯管量啊,找个程序刷下看看,一亮一亮的基本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基本可以肯定是电源板5V带载能力不足~,有时能修好,有时查半天,找不到问题,看看400V的大电容,说不定有 ...

400V的大电容 换过了 依旧  现在是放一个晚上后  早上来开,要等1分多钟后再开得起来 过程都是亮一亮一灭。。

网友:
这个换了这么多,感觉该换的都换了,如果还是不行,那可能某些元器件存在隐性问题,比较难查了

网友:
把板子上的所有电容换了试下

网友:
直接断开飞个电压上去也行

网友:
5V的供电不足,我也有遇到过一台,电源指示灯不停的闪灭,过一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F:
这种故障是电源带负载能力差,原因就是+5V的滤波电容或者是PWM IC不良。晚开始不能正常,几分钟后就正常,电容的可能性大,热稳定性不好,还有那个电容,IC的供电电容22UF50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故障是电源带负载能力差,原因就是+5V的滤波电容或者是PWM IC不良。晚开始不能正常,几分钟后就正常, ...

解决了,确实是电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