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6DAOR33MB6F1,解决不触发,bios,图纸

楼主(2016-11-18):
同行拿过来的,无修过,待机电流0.026,5秒后掉到0.0025,示波器测场馆G极有瞬间波形,待机芯片PU8 16脚vin,8 .17脚线性稳压正常,3脚基准正常,其实这些条件正常直接可以不用测芯片了,基本芯片可判断是好的,打值3 5V电感无短路。

测开机键 CN7 4脚只有0.6V 嘿嘿 捡到鱼了,追查发现是由线性稳压3.3上拉过来的,电阻R442 两端都是3.3V,直接飞线到开机键,亮屏

附上 亮机备份的bios和图纸

网友:
附上图纸和bios  大伙们可以下载了

网友:
图纸......

惠普HP 图纸Pavilion G6 - DAOR33MB6F1.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