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修的几块板问题

楼主(2016-11-18):
华硕P5P436TD 不跑码
        同行拿来,上电不跑码,测试CPU没有电压,后再测试桥PQ803没有电压 ,G极为0  D极为1.5V,S极为0V,别的都正常,跑G极线到一个354比较器的14脚 ,这个是12脚 和13脚 比较,12脚为0 这脚与pq813小三极管,后直接拆掉,电压出来跑码。

联想 M3A760M V1.01
      不跑码 ,有复位,测试电压都出来了,首先换CPU,还是一样,之后刷BIOS还是一样,测试小电池有电,跳帽待机没有电,以为是这问题,触发就有电,后闻弯路,后就不管他了,压桥都没有用,差点放弃,看这个北桥还是不顺眼,于是上BGA ,下来正常跑码

联想L-A690 不跑码
这应该是通病来,修过不少,电池问题

GA-H61M-DS2  同行拿来说网卡不行,别的都正常,由于裸板来,上电正常显示,一看是8111F 芯片,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一样的,只有8111E 在网上查有人说可以通用,有些不可以,只能试看看,最后换好,弄一个硬盘,进系统发现网卡,但网卡灯是一直亮的,但网卡驱动正常,插不插网线网卡灯都是亮的,但能正常上网,就不管了。

网友:
什么意思 减分

网友:
按到回车了,网上就自动发出去了,还没有编完呢人,你这样回复才是扣分,混分的吧

网友:
台板我都没耐心这样修了

网友A:
PQ830是什么的电压 也没说清楚 D级1.5那么应该是PCH1.05?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830是什么的电压 也没说清楚 D级1.5那么应该是PCH1.05?

就是输出南桥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