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同行发来二修G480触发跳表小修

楼主(2016-11-18):
接G480二修板
目测此板 换过EC  刷过BIOS  动过内存供电芯片和上下管
动过5V二极转换  动过独显供电IC  貌似还进过水

先全板电感打值  均正常 无短路  通电触发 跳表掉电
围绕上家动过的地方一一排除 摘掉内存供电上下管 触发 仍打表掉电
拆掉5V转换管 触发打表消失 仍掉电  因为缺供电
换个5V转换管 仍打表掉电  转向独显供电IC
准备拆掉独显供电管子   看管子没动过 没了一下G极对地为0
把独显供电管子拆掉 芯片拆掉 换个芯片焊好  测G极对地400多恢复正常
通电测试独显供电芯片待机 17脚无主供电  刮开绝源漆补线

接好线后 通电触发 独显供电上管G极以有基础波形
装上管子  触发 独显供电以产生  以不打表  仍掉电
因为内存供电还没有
内存供电管子以拆掉  把芯片也拆掉  换一个
换好后 通电触发 内存供电上管G极以有基础波形
装上内存供电管子 触发 电流1.几一点一点往上涨
装上内存触发   外接以亮机

维修完毕    附上罪犯图

维修寄语:在涉及到更换PWM芯片时  在不确保芯片焊到位了的情况下 莫通电     想通电也可以  莫装管子  切记。。。
最后  老话题   加分走起  不要停。。。。

网友A:
分已加。故障理得有一点多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已加。故障理得有一点多哈。

二修板子是这样的啦   没办法

网友B:
有时候技术就是一句话的事情,说与不说,差的远了。

网友C:
感觉工作台好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技术就是一句话的事情,说与不说,差的远了。

好有深义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工作台好暗啊

是暗   背对着光的

网友:
楼主 这才叫高手

网友:
居然没烧显卡

网友:
楼主修机很稳当

网友:
二修的板子  修的如此顺畅 技术很厉害 加分了

网友:
这个板子的一修 技术真是不怎么样

网友:
楼主接的同行挺多,看来生意不错。

网友:
生意挺好的啊,我们都快做不下去了

网友D:
独显供电和内存供电有问题,这个上家修的太烂了

网友:
我也这样说,上家供电都搞不定。

网友E:
这二修就只是烧死这么几个芯片?有点看乱

网友:
学习了,思路相当清晰准确

网友F:
楼主所谓的打表是短路的意思吗

网友G:
别人搞不了给你搞的?

网友H:
没明白内存供电没有,就出独显的电压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所谓的打表是短路的意思吗

是的 触发后短路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这二修就只是烧死这么几个芯片?有点看乱

二修非要烧一大堆芯片的吗  什么逻辑

网友:
引用 网友D:
独显供电和内存供电有问题,这个上家修的太烂了

独显供电芯片的焊盘还搞断网了  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别人搞不了给你搞的?

不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明白内存供电没有,就出独显的电压了吗。

实际上是独显芯片换完后直接就去换内存供电   没测独显供电  不过肯定出来了

网友:
真的很膜拜楼主的技术!

网友:
楼主辛苦了,修了这么多毛病,

网友:
目测上家焊的有点惨不忍睹

网友:
楼主还好上家不算恶心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了,分析到位,一步一步稳胜啊

网友:
坏了那么多,二修机真难啃。

网友J:
楼主修的好!基础很好!维修思路清楚 !!怎么样可以学的跟你一样,可以修板啊?给个意思!

网友:
感谢分享,楼主经验丰富,思路清晰。

网友:
图片中的字太小,阅读体验不好

网友:
楼主厉害了   已加分

网友:
这个是上家换芯片没换好 通电短路了吧?

网友:
上官击穿 没有主芯片控制 很容易烧坏后级

网友:
我的E431就没你的运气好啊。。。我的显卡给搞了。。黑胶的我直接改集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修的好!基础很好!维修思路清楚 !!怎么样可以学的跟你一样,可以修板啊?给个意思!

迅维学一下就可以啦

网友:
不容易啊!!!

网友K:
楼主,这个触发,打表掉电,书面用语应该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这个触发,打表掉电,书面用语应该是什么意思?

过流保护

网友:
后面一句是经典,老鸟都知道,这个都是实践中悟出来的,说真心话,我只出了一次错后就懂了。因为我自己比较爱思考。嘻嘻!!

网友L:
高手修机就是6 维修台有点暗可以加个LED灯条

网友:
引用 网友L:
高手修机就是6 维修台有点暗可以加个LED灯条

这个建议好 采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二修非要烧一大堆芯片的吗  什么逻辑

他的意思是要是他修不好的话会把板子烧废掉让你修不了,就算是修也得换上个10大几个芯片才行。不过说真的我修过一台索尼的MBX-268的板子就是大大小小一共坏了21样东西包括小电阻一起。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呀 细心决定成败

网友:
你接这种的板子多少修

网友:
跟大神学习思路。

网友:
楼主,技术和维修习惯没话说

网友:
这么多问题啊,楼主真厉害

网友:
昨天也接了个G480二修机,被上机拆了一堆芯片走了,看了我就懒得整了,直接让客户换板,客户也同意换,还是你的技术和耐心好啊,加分顶你。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高手呀!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不错,这贴子红红火火,楼主生意好啊

网友:
确实是正确的方法。

网友:
上家的水平有点。。。这种问题一般后级出问题

网友:
看大神修机好简单啊 思路好明确啊!

网友:
还好!上家没搞死桥 显卡什么的! 我遇到的同行送修,都是自个瞎搞一遍在给你的。还是那种板载U

网友M:
有的机器 不装上下管的话 电压是不正常的 我拆过 电压竟然独显的10几V,一装上去又正常,这个该怎么解释呢  我没有波波 所以 我没有办法多实验验证

网友I:
引用 网友M:
有的机器 不装上下管的话 电压是不正常的 我拆过 电压竟然独显的10几V,一装上去又正常,这个该怎么解释呢  ...

这个是不可能的事    除非芯片坏了  10机v显卡还不死

网友M:
引用 网友I:
这个是不可能的事    除非芯片坏了  10机v显卡还不死

哦哦 我错了 我错了 不是取上下管 我是把电感给下了 然后测出来的前端电感确实是10几v我还反复确认过  但是一上电感 马上又1V多正常了 真的哦

网友I:
引用 网友M:
哦哦 我错了 我错了 不是取上下管 我是把电感给下了 然后测出来的前端电感确实是10几v我还反复确认过  但 ...

这个是正常的  电感前端一瞬间是达到10几v的  装上电感就正常了 是因为10几v通过反馈脚反馈给芯片  通知芯片电压高了   芯片在调整上管g级的脉冲方波  来控制上管电压输出的大小

网友N:
厉害  我也有个 G480  在修 进水的 要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N:
厉害  我也有个 G480  在修 进水的 要图纸

图纸论坛不是有吗

网友:
我想说,楼主的维修台好干净,整洁。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是正常的  电感前端一瞬间是达到10几v的  装上电感就正常了 是因为10几v通过反馈脚反馈给芯片  通知 ...

嗯 我也大概想了一下 可惜 我手上没有波波 不然我当场就可以验证  你这样说 就能验证 我当时想不明白的地方了

网友M:
版主 在请教你一个问题 哦  E40集显INTEL的  机器 能亮 进系统 有时候块看一集电视剧就掉电了 然后再开可以开 不过很快就掉电了 这下就没有那么久了 很快就掉了 都是能显示的   我怀疑它是温控有问题?温控我查来查去都不行 无果 散热器坏了?可是我去摸它的散热器温度一点也不高啊   没有思绪了 温度不高 按理不是散热的问题啊,能否给点思路

网友:
思路清晰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引用 网友M:
版主 在请教你一个问题 哦  E40集显INTEL的  机器 能亮 进系统 有时候块看一集电视剧就掉电了 然后再开可以 ...

用风枪吹散热器的铜管  摸另一头会不会烫

网友:
楼主技术好牛   膜拜

网友:
掉电,先查供电,思路很清晰

网友:
学习了,楼主思路很清晰,高手

网友:
不错  修的可以啊

网友:
二修机,花的时间肯定比较多,难度加大,能顺利修好,不容易。

网友O:
拆掉上下管不会烧吗?

网友:
这个资料不错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O:
拆掉上下管不会烧吗?

拆掉管子为什么会烧呢

网友P:
已经加分了,楼主修一个这么多故障的机器要收多少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P:
已经加分了,楼主修一个这么多故障的机器要收多少钱啊?

收不了多少钱  难做

网友:
上家为什么连供电都修不好?就这样还开门做生意啊,给同行二修自己也没多少钱赚了吧,按理说常州也不算小山沟沟呀

网友:
上家供电都搞不定 还要发到小县城。。。。常州是个市吗

网友:
好厉害。楼主生意好啊。还接同行的机器

网友:
楼主技术扛扛.....历害

网友:
修那么多了

网友:
这个焊接不到位真的话很容易扩大故障哦

网友:
以前试过一上电就烧了

网友:
楼主大神级别        666

网友:
看见这板没兴趣修了

网友:
学习了,思路相当清晰准确.配件也多

网友Q:
老板在常州那里啊?有需要工人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Q:
老板在常州那里啊?有需要工人的吗

不需要哦

网友:
版主果然好技术,换了这么多元件。

网友:
有图看起来,就是不一样。

网友:
看下就行了,

网友:
牛人呀厉害厉害啥都不说了已经加分了

网友:
这才是大师一样的技术 ,已经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