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3SD 待机只有三3V 没有5V

楼主(2016-11-18):
ASUS K43SD 不触发 待机有3V 没有5V 5V 只有0.8V 我量了一下 可以确定不是5V 有微短路 还是其它地方有问题 现在没有修下去的思路 哪们高手有思路修下去 我强加5V 的开启信号 5V 是可以出来了
所以 5V 没有短路
不触发

网友:
华硕有几款机器是触发后才出5V的吧

网友:
查下3v 5v EN来源 ,有的电压是触发后才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