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次求助求大佬,E1-472 单CPU

楼主(2016-11-18):
E1-472 单CPU  故障电流0.48-0.6-0.48    实测全版电压都出来了,CPU电压1.7V好像不正常,  测EC脚上平台复位已经有了。 16脚18.8V  ,8脚没有记错的话好像是1.0几V应该是正常的,3脚PG3.3V。2脚也是正常的,6脚PWM1  0.4V我怀疑这里是不是有问题?

6脚去往这个芯片开启CPU电压?

这两个芯片全部换过了,难道这里是正常的?目前也找不到51622的数据手册,
新手第一次修这么新的机器,求大佬告知。

网友:
cpu供电1.7V 是不正常。 我也没修过这种故障, 是不是电压反馈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A:
6脚应是脉宽调制不是开启.输出高查反馈及SVID信号.

网友B:
这个CPU供电是正常的,楼主不妨刷个BIOS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6脚应是脉宽调制不是开启.输出高查反馈及SVID信号.

SVID好像1.0几V,反馈没有查,难道是反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CPU供电是正常的,楼主不妨刷个BIOS先。

刷过一个论坛的不行

网友:
6脚0.4v应该没问题,楼主还是查查其他地方把

网友C:
拙见:CPU电源芯片得到VR_ON会输出个预设VCORE电压(1.7可能正常),同时发出PG到CPU。CPU会起震产生时钟。要收到EC_PWROK,APWROK,SYS_PWROK再读取BIOS,才会发出VID来配置CPU供电。平台复位都有了的,CPU部分应该正常,该看看复位后的波形

网友:
反馈电路检查下  CPU供电这块儿还是比较棘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拙见:CPU电源芯片得到VR_ON会输出个预设VCORE电压(1.7可能正常),同时发出PG到CPU。CPU会起震产生时钟。 ...

谢谢,明天去查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拙见:CPU电源芯片得到VR_ON会输出个预设VCORE电压(1.7可能正常),同时发出PG到CPU。CPU会起震产生时钟。 ...

打SVID波用于判断

网友:
我还是觉得在去刷BIOS

网友D:
测量过正常4代U的电压,1.7属于正常范围之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量过正常4代U的电压,1.7属于正常范围之内。

谢谢,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SVID波用于判断

新手不会示波器啊

网友E:
6脚PWM是波形,电压说明不了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6脚PWM是波形,电压说明不了什么,

嗯,谢谢啦。新手不太懂,以为是开启

网友:
没修过这个机子,

网友:
pwm 一般都是0.4的

网友:
这个不好说 我遇到一个麦本本的CPU电压1.8V都照样能开机正常使用

网友:
我这个机器的内存复位只有0.14V不正常还是说要跑码之后再出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测量过正常4代U的电压,1.7属于正常范围之内。

大佬我这个机器的内存复位只有0.14V不正常还是说要跑码之后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SVID波用于判断

大佬我这个机器的内存复位只有0.14V不正常还是说要跑码之后再出来的?

网友:
SVID好像1.0几V,反馈没有查,难道是反馈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大佬我这个机器的内存复位只有0.14V不正常还是说要跑码之后再出来的?

DRAMRST#是在SMBUS动作之后产生。

网友:
先刷BIOS  秀到过几台

网友:
CPU 电压绝对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DRAMRST#是在SMBUS动作之后产生。

谢谢,单CPU的没怎么修过时序都不知道,没思路了

网友:
修好没有。

网友:
1.7V 的CPU电压可能是正常的  建议看下SVID的波形 他要微调CPU的 电压

网友:
楼主可能没有示波器,不然看一下波好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