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基地求助了,,,

楼主(2016-11-18):
七彩虹945md2    开机各种挡代码,,反复按重启键可以显示,,,,,一脸蒙逼啊,,,,,上个挡码图,,
刚开始挡26,一脸蒙逼,,感觉问题出在IO,,,就干了个8712f-s   没毛用,,郁闷

网友:
最近没什么板子搞,,,以前这种货色一脚踢进垃圾筒,,,,现在没事干,只能拿起来玩玩

网友:
BIOS  桥 电源

网友A:
先刷个BIOS试试喽,还有全板的时钟查查,南桥也有可能,毕竟是这个GB的桥

网友:
抓不到ADS   应该没到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个BIOS试试喽,还有全板的时钟查查,南桥也有可能,毕竟是这个GB的桥

还有个问题就是点开机,,大概要延时2秒左右才会触发

网友B:
换个GB的桥试试吧。

网友C:
这种板子我有秒杀的经验

羊角锤一把  这种945的板 好上天也没用 不是品牌的连个E系列的双核都上不去   修个锤子    深呼吸三次  高高扬起你那强壮的右手   千钧之力 击之若干次  或者镊子一把 对准775针座  以容嬷嬷针灸大法 来回划几次

好了   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现在还会想他为毛重启才能跑马么  没得想了吧   好了  收工  明天继续赚钱~~~

网友D:
945都开搞了,闲的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板子我有秒杀的经验

握艹,,你不说我都忘了,,,我上的就e4300   艹了,,,可有时能显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GB的桥试试吧。

不换了,,我刚刚一脚踢进垃圾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945都开搞了,闲的慌

确实闲得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