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88K全固态版V16 复位灯闪维修

楼主(2016-11-18):
主板来时说是点不亮,插上检测卡发现复位一亮一灭,心想缺电压了。
测电压发现CPU 2.5V 无电压
测2.5V电路的阻值,对地短路。
开始找短路元件

一下找到了,固态电容短路了。没想到的元件。。
找一个正常的换上,触发显示。。

网友:
这个推测是vdda2.5伏电压

网友:
固态电容坏了

网友:
常见病啊,这么快就知道2.5v没

网友:
电容短路没爆?

网友A:
求楼主怎么一次找到的方法  上次我修一个板 固态电容是CPU滤波的 找了好久才找到 还烧了我一个CPU

网友:
这个很少见

网友:
这么快就知道2.5v没

网友:
这里只是漏电,如果存在鼓包情况下工作就会爆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楼主怎么一次找到的方法  上次我修一个板 固态电容是CPU滤波的 找了好久才找到 还烧了我一个CPU

一般根据经验推测在cpu座旁边5脚小芯片或三端稳压器引脚附近的电容基本都是管理vdda2.5v输出滤波的只限于amd芯片组平台系列主板

网友:
这也与固态电容工作性质有关系

网友:
笔记本遇到过一次,短路烧鸡也不烫的

网友:
七彩虹没见过它的图纸。只能跑线路把?

网友:
我遇到过,电容短路

网友:
台式机很久都不修了,
不错

网友:
新手学习了,最近想学主板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