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N017TX Q130 HP-DA0 U81 MB6C0-REV C BIOS

楼主(2016-11-18):
15-N017TX Q130  HP-DA0 U81 MB6C0-REV C  BIOS,这个BIOS网上也有,我下来用了下开机要比我这BIOS至少多用十五秒,我也不晓得什么原因就把这个我试过的读下分享给大家里面有两个,EC和桥

15-N017TX Q130 HP-DA0 U81 MB6C0-REV C.zip

网友(2018-03-31):
有图纸没

网友:
不知BIOS和TPN-129 是否通用   版号是一样的

网友(2018-09-30):
thank you very much bios good work

网友(2019-07-08):
板号一样,集显的刷了不行。。。。

网友(2019-11-05):
刚好有一台一样子的机型板号的机子,NCP6132B+NCP5199没有出CPU核显电压换了NCP5199不行,NCP6132B的9脚去了外电阻有PWMA电压,PL13也是1欧阻值不显示的,刷了其它BIOS不行,刷了楼主这个正常开机了,少走了好多弯路,万分感谢

网友(2020-08-21):
daou81mb6c0图纸有没?/

网友:
下载了,无法亮机,不知道是啥回事

网友(2021-06-04):
我的点不亮,刷过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