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 在线升级ios10.1.1导致数据线模式,发生未知错误2009

楼主(2016-11-18):
今天客户拿过来的,在线升级挂了,之前机器是正常没问题的,现在我换了硬盘刷机还是报错2009,没什么思路了,不会现在CPU就挂了吧?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
再刷一次试试,多试两次  有可能就过了

网友:
报错2009是硬盘或者硬盘电路的问题。你检查一下焊盘有没有掉点或者附近的电容有没有虚焊,建议先从硬盘供电入手。

网友:
升级的硬盘一般是不会坏的   拆下来修复一下就可以了  可能是你拆出的问题  或者你换上的硬盘有问题吧

网友:
解决没?此故障

网友:
向高手致敬!受教了!万分感谢!

网友:
换了一个包好的硬盘刷机还是不行,硬盘周围没掉任何小件断脚和短路,最后搞不定还给客户了

网友:
供电和信号线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