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钟

楼主(2016-11-18):
求大神教下:我现在知道没时钟需要查VDD3.3V VTTPOWRGD  14.318MHZ这几个条件,如果这几个条件没有的话换芯片还是追电路?如果时钟没有的话除了我说的这几个还需要查那些条件吗?

网友A:
主要查开启脚,如果有EN,可以尝试换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要查开启脚,如果有EN,可以尝试换芯片

vdd是开启脚吧,vttpowrgd是EN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vdd是开启脚吧,vttpowrgd是EN是吧

VDD是时钟IC供电,EN就是VTTPWRGD是时钟的开启脚,论坛有时序,你可以搜来自己研究下

网友:
换芯片前当然要查它的条件啊!所有芯片都是这个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