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0ij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11-19):
今天接到一台k40ij的机子,起初以为是北桥门的那款机子,但是一看是intel cpu的就不会是那种问题的机子,机子现在是不触发,我拆机,一看是intel集成的板子,测了下待机都有的,但是据说这种机子晶振容易坏,我把南桥的晶振换了,机子还是不行,一看ec晶振还有一个,果断换了,一按开机键触发上电亮了。总结一下,故障是因为ec晶振坏了引起的不触发,所以各位同仁下次遇到这问题,只要换ec晶振就好了哦。

网友:
忘了写,是华硕的笔记本哦

网友:
x8ac sis南桥晶振才是通病。。。。

网友:
希望以后会用的上

网友:
晶振开机必要条件  呵呵 这个是必查的,

网友:
不触发 具体还要分析

网友:
楼主这个是盲修的节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