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RT809F编程器备份出来咋多一个文件?

楼主(2016-11-19):
以前都是用其他的编程器,没发现这万一啊,现在换做用RT809F备份BIOS咋会多一个文件夹?查了下说是什么寄存器备份文件啥玩意啊?也要合进去吗?还是可以直接删除啊?备份出来后一个是BIOS.BIN字样,多的另一个是BIOS_BIN-.tusRegVal字样。

网友:
没人回答问题啊,自己摸索出来了小的那个文件不用管不需要直接刷大文件就行了,或者编程器升级到最新版本就只有一个文件了

网友A:
没见过。。等大神来回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等大神来回答了

楼上已经回答了自己摸索出来了25q系列的就会这样

网友:
我本月新入手的RT809F,软件和驱动都是最新的,也遇见保存时候是俩文件,小的那个文件不用管,只刷会bin是ok的。

网友(2020-08-15):
我是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
小的文件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