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华为荣耀4c移动版不识别sim卡,求大神打救!!!

楼主(2016-11-19):
华为荣耀4c移动版不识别sim卡,求大神打救!!!应该算是供电的问题,只量到一个1.7V的电压,其他都没有,识哪里的问题呢,是电源还是CPU,怎么判断呢?请大神指教,最好有
,谢谢!!
华为
荣耀

网友:
没图 只能打下阻 值 正常 就换个电源看看了

网友:
先尽力找下图纸试试

网友:
有两个脚没阻值,一个是地脚,这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