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AL1916WA

楼主(2016-11-19):
现在是有时正常,有时白屏。把电源板和驱动板都换了,还是不行,到底是什么问题啊?求大神指导!!!!!

网友:
屏或者屏线的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屏线和屏,,

网友:
清理一下屏线接口,换根屏线试试。

网友:
在白屏的时候  看屏供电5V到没到屏上   如果到屏上了  就是逻辑板的事了

网友:
排除一下屏线,基本就是屏了

网友:
处理一下屏线。、、、

网友:
谢谢给位朋友,我在检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