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不充电,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6-11-19):
联想Y470不充电,不开机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联想Y470

  【板号】:LA-6884P REV 1.0

  【故障现象】:不充电、不开机

  【维修过程】:

  接收一台联想Y470,板号 LA-6884P REV 1.0,故障为不开机,原因没写。

图1 联想Y470不充电,不开机维修

  上家修过待机换过桥,接可调电源电流上到0.2,测各大电感除了PL401 PL402,其它电压都没出来。打各大电感对地都正常,SLP_s3 s4没出来,断开接点PJ402后电流0.008,拆掉3VALW。拆掉所连的地方还是0.2,最后发现Q99 Q100被拆掉了。

图2 联想Y470不充电,不开机维修

图3 联想Y470不充电,不开机维修

  直接导致二级电压不受控,补上去亮机,装机后发现充电不正常,充电时瞬间4A大电流,然后又不充电,最后发现保护隔离第二个P管PQ302击穿了。更换后不会出现大电流,另外一个情况出现了。

  待机电流0.018装电池过一个变为0.001,保护隔离的两个P管截至,ACOFF为高电平。更换ISL6251后一样,拆掉充电上管PQ311一样,刷EC程序,刷上去装上电池还是0.018,也不充电,怀疑程序有问题,把芯片取下来又读了一遍,发现提示第8脚接触不良,最后更换芯片后把原程序刷回去,充电正常。芯片坏。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以上内容精选自迅维论坛,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

网友:
高手修本就是那么轻松,呵呵!

网友:
上家做手脚了,特意拆掉那个三极管.

网友:
厉害了 我的哥

网友:
干脆利落 高手就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