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显示器通电开关机灯亮正常就是屏幕不亮怎么回事

楼主(2016-11-19):
AOC显示器通电开关机灯亮正常就是屏幕不亮怎么回事?电容 都没有问题  新手学习中、、、

网友A:
用强光看能不能看到有图像

网友:
屏 ,背光,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强光看能不能看到有图像

没有图像   换屏幕试了 也不行

网友:
不是屏幕的问题换屏幕试了

网友:
屏供电正常吗

网友:
如果是用户建议你不要自己动手修  如果是新手的话看看高压和灯管

网友:
那就可能是程序的问题了,可能是驱动板的程序坏了刷一个试试

网友B:
连LOGO也不出吗?还是连机不显?

网友:
那就是驱动板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LOGO也不出吗?还是连机不显?

就是和不通电是一样的

网友:
驱动板或屏线坏了!

网友:
屏供电有没有?

网友:
有图像吗。。

网友:
用电筒看看有图像不

网友(2016-12-19):
高压板坏了 昨天就修了一个 指示灯亮 屏幕没显示 一查看到2个电容鼓了 换上就好了 ,手残的话 直接去买块高压板换上就是了!!

网友:
这个八成是高压板或者灯管的问题

网友:
这真的是外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