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不启动12V却有0.53电压

楼主(2016-11-19):
一台较新的杂牌电源,风扇转下停,再点不开机,5VSB,正常5.1V,PSON。4.23V,也算是正常的(一般5V的较多),只是不短接PSON,12V输出也有0.53V电压,测量其他元件也没有发现问题,芯片是SD6109,电源修的少,开关管和双二极管测量也是正常的。请指点一上

网友A:
副电源基本是正常的,查主电源

网友B:
还是  上个电源内部图 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副电源基本是正常的,查主电源

看样子 是保护了 擦后级输出取样部分吧
输出滤波电容 取样电阻
最后换芯片6109

网友:
修电源,最适合使用示波器,,拉低绿线,测量这路有没有瞬间电压输出

网友:
你没讲清楚 哪里的12V电压有0.53V。 电源转一下就停  先查输出整流管 在查保护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是  上个电源内部图 比较好

支持,方便讨论........

网友:
应该是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支持,方便讨论........

是的 上图 直观新手可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