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5110集显不过内存

楼主(2016-11-19):
戴尔N5110  版号:10245-2   集显的
这个板是这样的,修供电修好后,不过内存,用示波器抓bios有1脚有读取波形,但是内存排阻没有波形,请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都跑码了,就查内存条件。

网友A:
刷个BIOS 试试吧,测测内存的供电,SPD 等等

网友B:
是不跑吗还是不过内存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跑吗还是不过内存呀

不都一样么?内存排阻没有波形

网友:
可能是桥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都一样么?内存排阻没有波形

不跑吗跟不过内存肯定不一样啊

网友:
对,我也很怀疑,灌了黑胶的,不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 试试吧,测测内存的供电,SPD 等等

内存的供电,基准,复位都有,spd也正常,是不是该干桥了嘛

网友D:
抓BIOS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E:
内存供电都有了看看总线有没有波形  阻值也打下

网友:
南桥灌胶了。不好修复呀

网友F:
这机子我记得以前修过,有个8脚的内存供电IC,是吹上去的很容易坏

网友G:
内存条件不满足?不是内存坏了吧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 试试吧,测测内存的供电,SPD 等等

换一个思路修修       会有惊喜

网友H:
上诊断卡   看拦多少

网友:
BIOS波形上个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内存供电都有了看看总线有没有波形  阻值也打下

供电那些都正常,总线对地值也是对的,就是没有波形,很犹豫是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抓BIOS没有任何意义

那你说抓什么的波形有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机子我记得以前修过,有个8脚的内存供电IC,是吹上去的很容易坏

内存的供电部分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内存条件不满足?不是内存坏了吧哈哈

内存是好的,这个百分之百可以确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上诊断卡   看拦多少

用什么诊断卡可以?没有用过诊断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供电那些都正常,总线对地值也是对的,就是没有波形,很犹豫是不是桥的问题

那就按不跑码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