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30

楼主(2016-11-19):
联想E530 不充电 ,系统里面提示未充电,

网友:
不冲点查EC和冲电芯片,看看哪里有问题,EC读取电池信息

网友:
排除电池问题 看下适配器模式能否开机

网友:
电池能放电吗?

网友:
充电芯片坏了,充电芯片容易坏

网友:
适配器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