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M352)键盘引的的故障

楼主(2016-11-19):
东芝M300(M352)无法进系统,提示operating system not found
硬盘坏了,拆硬盘入在别的电脑上可以引导!
进BIOS后发瑞键盘左方向键失灵,调引导顺序,硬盘IDE模式,还是提示
operating system not found
拆机拔掉键盘连接线,可以正常进系统了~
因为接键盘,无法进系统,只能试出一个左方向键坏,键盘坏引起的这个现象
还是第一次遇到,现在修起来虽简单,但困扰我好久,不知道为什么键盘故障会引起进系统
出operating system not found这个提示
望知道原因的大神,说明下~~~

网友:
键盘问题遇到过 不触发的 遇到过 键盘引起触发不亮的  ……

网友:
键盘进水或者键盘连键都会造成这样的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