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大师帮忙看下哪个是BIOS芯片

楼主(2016-11-19):
哪个大师帮忙看下哪个是BIOS芯片

网友A:
是这个吗?有这个芯片的转接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吗?有这个芯片的转接座吗

是那个芯片    有这种转接座的   我前段时间也刚遇到过  不过我是飞的线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20548-1-1.html

网友:
研华945以后的工控板大多采用这种BIOS,多个插座成本变高了。

网友:
sata6G上面的那个芯片

网友:
是那个芯片  ,没有 座子  直接 飞线 连接

网友:
2楼发的那个就是, 旁边有个接口,有条数据线的话,有软件 可以直接读写!!

网友:
看不清,应当是SATA接口附近的那个

网友:
南桥旁边那个吧

网友:
桥旁边靠白色SATA接口

网友:
就是SATA接口附近的那个8脚.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的BIOS芯片,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就是硬盘接口旁边的那个

网友:
苹果主板多采用这样的芯片,飞线刷,没有问题。

网友:
白色SATA口上面的那个八角的就是

网友:
白色SATA接口边上

网友:
白色SATA旁边那个

网友:
白色SATA口上面的那个贴片8脚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