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软件!用这个软件可以把win8装到你硬盘,U盘里。

楼主(2016-11-19):
支持多次解压,实现系统便携,方便测试电脑硬件,此版本经本人测试过,稳定好用,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WTG辅助工具 V3.9.5.0

网友A:
系统装U盘 这个要研究一下!

网友:
表示你的压缩包 卵用都没!!

网友A:
这软件 Xp下打不开  难道是系统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软件 Xp下打不开  难道是系统原因?

可以按照咱们正常做系统的方法把U盘里做成系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按照咱们正常做系统的方法把U盘里做成系统

恩  但是换机器启动后 估计系统进不去吧!! 毕竟驱动不支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  但是换机器启动后 估计系统进不去吧!! 毕竟驱动不支持啊!

这个问题具体我就没有试过啦,一般也用不上这个东西

网友:
备一个固态硬盘啊,速度快

网友:
备个固态硬盘比这实用多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系统装U盘 这个要研究一下!

大神表示处处可以看到你    情节很严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表示处处可以看到你    情节很严重啊

不行 我得举报你 灌水!严重灌水

网友:
又人用过吗楼上的

网友:
学习学习,这个软件好像在无忧看到过

网友:
U盘做W8    这个的下载试试

网友:
早就可以做到了! WTG

网友D:
我一直在用!  U盘的话不好装 要认证过的优盘才可以!  移动硬盘就随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在用!  U盘的话不好装 要认证过的优盘才可以!  移动硬盘就随便了

那就使用移动硬盘装吧

网友E:
就是wtg, 不过不如pe好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wtg, 不过不如pe好用吧

pe把系统做到U盘里好用吗

网友:
表示没用过 不知咋样

网友(2016-12-25):
引用 网友B:
可以按照咱们正常做系统的方法把U盘里做成系统
那个是当然的噻,是能是点对点的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