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I P55-GD61掉电无VCORE

楼主(2016-11-19):
最近都是发求助帖,看来还是得经常充充电才行了,修到一批V星MS 7583 REV 1.0 的板子,型号是P55-GD61,贴纸撕掉是P55-GD65的,故障是触发就掉电反复重启,查了发现无VCORE,主控是UP6218AN 的IC加D.R MOS方式,查了主控EN有1V电压,VCC也有供电,主控换了一个,D.R MOS也换了一片短路的板子上的一个还是没好,其他内存1.5,PCH1.05,VCCPLL1.8都是正常的,VTT也是正常的,现在没辙了刷了官网的N个BIOS试了还是没起来,来求助下,论坛有没有人有修到过此故障的哇,谢谢了或者这个UP6218AN的工作过程》?谢谢了

网友A:
看cpu座针有没有弯,瞬间有没有电压

网友:
CPU供电还是很好修的,场管,场管G
极线路,保险电阻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cpu座针有没有弯,瞬间有没有电压

瞬间也没有的,好版不上CPU也会起来的

网友:
像这种不稳定的情况,一般比较难修,我曾经修过CPU供电CI周围有电容不良,故障现象和你这个差不多 ....可以试着往这方向、

网友B:
示波器测下上管G极有没有瞬间波形

网友:
有没有图纸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测下上管G极有没有瞬间波形

这就是传说中的抓波大神么老司机,带带我

网友:
貌似有过,是不稳定吧,有时可以开机出电压,有时没有,按住就OK过。。。直接认定PCB不稳,烤下应该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传说中的抓波大神么老司机,带带我

有没有示波器咧

网友:
有得,我一般只抓G极波形,其他的很少去抓

网友:
这种板子  用烤箱100度左右烤一天,就好了

网友:
论坛有人修过这主板,有图纸。

网友:
p55很不好修,,量少踢进垃圾筒吧

网友:
打cpu核心供电上下mos管的 对地阻值 有无击穿短路    充电电容有无鼓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