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40 新款机

楼主(2016-11-19):
开机0。24 秒掉 次次天都是这现象 这机子有通病没哪位大侠说说这机的通病
通病

网友:
肯定有电压没出来,按照时序修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考虑放下电试试

网友:
这个有点不好修

网友:
开机掉电,简单的就先刷BIOS排除下,或放个电试下,复杂一点的就慢查条件吧,搞维修不能怕麻烦

网友:
转换电压查查

网友:
5楼的话搞维修不能怕麻烦 一个个排除,bios 各个供电

网友:
刷了BIOS 好了 谢谢大侠们

网友:
只是开机显示慢 没有找到合适的BIOS

网友:
不错了,经验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