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941s

楼主(2016-11-19):
接vga灰屏是不是mcu坏了

网友:
开机可以显示aoc 的咯go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程序坏了,先刷mcu程序把

网友:
可以找个对应程序写一下试试

网友A:
写个程序  不行就得查VGA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个程序  不行就得查VGA口了

句容啊,为啥不先查GVA接口呢

网友:
刷洗屏线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