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 Plus进水导致阴阳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6-11-19):
iPhone 6 Plus进水导致阴阳屏维修一例

  机型:iPhone 6 Plus

  故障现象:进水后,屏幕显示不正常,阴阳屏。

  维修过程:

  收一台iPhone 6 Plus ,客户描述故障为进水后,屏幕显示不正常,阴阳屏。收到机器后马上开始检测。所谓的阴阳屏是指屏幕背光灯故障,部分背光灯工作不正常,导致屏幕呈现一边亮一边暗的状况。

iPhone 6 Plus进水导致阴阳屏维修 图1

  根据经验,此类故障是由主板上一颗背光升压芯片不工作导致,换了一颗芯片后,依旧阴阳屏。看来要从其它地方找原因了,显示座打阻值,发现有一脚阻值异常50多,正常应该450左右,拆下芯片应该为开路,但测量仍然有阻值。

iPhone 6 Plus进水导致阴阳屏维修 图2

  这路通过FL2044电感连接到背光芯片。

iPhone 6 Plus进水导致阴阳屏维修 图3

  往相关元件熏上松香,熏好直接给这路加电5V(背光正常工作15V左右),5V大电压瞬间就烧出故障点。

iPhone 6 Plus进水导致阴阳屏维修 图4

iPhone 6 Plus进水导致阴阳屏维修 图5

  电容短路,同时观察到二极管也被击穿。

iPhone 6 Plus进水导致阴阳屏维修 图6

  更换后,屏幕亮了,但是忽明忽暗,再更换两颗升压大电感后,背光正常。

iPhone 6 Plus进水导致阴阳屏维修 图7

  测试其他功能都正常后,维修结束。

  因为是进水主板,多处有进水发霉痕迹,幸运的是没有造成新的故障,为了安全起见,用洗板水仔细清理主板后装机,这样可以最大程度的保证主板不会因进水而腐蚀。

网友:
一般人为故障的都不好修

网友:
熏松香法在手机上挺适用的!

网友:
楼主手机修得不错  理论跟焊工都没得说

网友:
烧机法是维修短路故障最常用的方法了

网友:
加分了  修好后清理了主板 防止其他问题 好习惯

网友:
进水腐蚀确实问题多

网友(2018-05-20):
嗯,真心不错,学习了。谢谢。

网友:
666老铁没毛病呢,,,,,,想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