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N94IS 驱动板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6-11-19):
N941S 驱动板不通电,指示灯不亮,指开关只有0.41V,测5V转3V ,只有5V,另一个脚0.41V,直接中间脚接3.3V,指示灯亮,换三脚管        OK

网友:
应该把驱动板图片上传上来,这样子就更完整了

网友:
这个5V转3没有一般是芯片坏了或者后级短路了

网友:
没图片吗

网友:
这种电压问题的一般容易

网友:
这个坏得比较少  我还没遇到过

网友:
这管子坏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