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笔记本替换规则

楼主(2016-11-19):
请教一下具体笔记本型号替换规则,我的理解是
同一代I3可以和I5替换,I7不可以
不同一代都不可以替换。
但是现在又在论坛上看到有人说,第二代和第三代的I3 I5都可以相互替换,求指教。

网友:
同一代的才可以替换,但是3代的CPU可以点亮2代的主板,稳不稳定就不知道了。。没试过,不过现在很多CPU是焊接的,换就没办法了,成本太高

网友:
正式维客问这样的问题,看图纸架构图就可以知道的吧,还有就是散热方面要做好

网友:
二代通用三代。三代不能用二代机器上

网友:
#同一代I3可以和I5替换,I7不可以  这个不绝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