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刷机 报4014错误

楼主(2016-11-19):
谁能完美解释一下ipad刷机报4014的问题
最近被这个4014搞得没信心接活了
机器1 ipad2 32G 问题是 使用过程中突然黑屏 电池有电 裸板测试一样 换个硬盘试试 刷机报错4014
机器2 ipad4 16G 问题是 轻轻摔了一下 黑屏了 开机电流100毫安 刷机报错4014
机器3 ipad2 16G 待机自动进入DFU模式 换个硬盘 刷机又是4014

4014 4014 4014 4014 4014 4014 4014 4014 4014 4014 4014 4014 4014 4014 4014 4014
谁能给我个完美的解释

网友:
为什么  你都是换硬盘!

网友A:
4014 硬盘是一个可能    CPU   还有CPU跟硬盘的通讯也会造成的 还有硬盘的供电

网友B:
多刷两边试试吧,4104现在很多都是硬盘本身和供电等问题造成,10一下系统4104是CPU上层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14 硬盘是一个可能    CPU   还有CPU跟硬盘的通讯也会造成的 还有硬盘的供电

但是不装硬盘 恢复机器屏幕应该亮吧 应该不是硬盘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刷两边试试吧,4104现在很多都是硬盘本身和供电等问题造成,10一下系统4104是CPU上层问题

CPU上层指的是什么? 一个芯片吗 看了关于4014的好多帖子 都说是CPU上层 CPU上层是什么 解释一下

网友:
我也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上层指的是什么? 一个芯片吗 看了关于4014的好多帖子 都说是CPU上层 CPU上层是什么 解释一下

cpu上层 就是暂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上层指的是什么? 一个芯片吗 看了关于4014的好多帖子 都说是CPU上层 CPU上层是什么 解释一下

上层就是cpu最上面的那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