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P75 网吧主板,两片故障一样,有可能是通病~

楼主(2016-11-19):
映泰TP75 网吧主板,两片一样的故障,无CPU核心供电,供电IC为ISL6363
VCORE_EN脚为18脚,电压0V。查图纸

受控PQ14 PQ15 PQ14 B极有1.1V电压,C极应为低电压,实测为3.6V
判断pq14损坏,更换,CPU电压正常,亮机。

附图就是风扇坐 左上的小三极管,因为是网吧主板,两片同时报修,同样的故障点
会不会是这板的通病,拭目以待~

网友:
风扇 边 上的小管子是容易坏   估计会成为通病

网友:
我也修到过一次  估计是的

网友:
我这几天也修到一样的故障,应该算通病了。

网友:
可以确定是通病了  因为我也修了一个和你故障一摸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