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774主板不出核显供电

楼主(2016-11-19):
今天修到一块V星MS-7774的主板,独显能正常使用,核显不亮,测得核显电压为0,因和VCORE一路供电使用同一芯片,对此芯片打阻值正常,上电测电压发现除了PWM脚位和正常芯片电压不一致外,其它都正常,使用的电源芯片如下图:

UP1625P的24脚SPWM不出电压。VCORE正常,UP1625应该也没问题啊,为什么就不出SPWM控制电压呢,是不是要什么条件没满足,请指点.....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还是要仔细找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芯片要是换过了  只能围绕着芯片的小元件查了

网友:
换电源芯片

网友:
换过电源芯片了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