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 plus 掉电

楼主(2016-11-19):
p8h61 plus  掉电。风扇转一下就停,主板上问题,有通病吗?

网友:
不管它是不是通病,就按正常程序来查,看它是缺电压还是缺信号,,另外也要考虑BIOS问题

网友:
刷BIOS    查电压

网友:
不上cpu不加电,不加电和cpu有什么关系

网友:
我的是有CPU 电压,就是开机掉电重启

网友:
同样的问题 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