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KA3843D的引脚定义?可以用什么芯片代换

楼主(2016-11-19):
什么芯片可代换KA3843D

网友:
A3843D市面有点是,还需代换?

网友:
没得代换,就用3843芯片。

网友:
这个是很常用的芯片,不要考虑代换了,换原芯片吧

网友A:
和3842引脚完全一样,功能也一样,只是工作电压不一样,这个电压比3842电压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和3842引脚完全一样,功能也一样,只是工作电压不一样,这个电压比3842电压低

3842和3843不能直接代换

网友:
3843比较好找,也比较便宜几毛钱一块,多买点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3842和3843不能直接代换

真的不能直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