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80 刷BIOS时忘记拔电池 造成短路

楼主(2016-11-19):
刷BIOS时忘记拔电池,可能是编程器夹时造成的短路,现在直接不亮机了,接上电池有5V 3V 几秒后就会没有电压了,再接电源也会出现电压,然后又没了。按开机键没反应,有3.3V 。风扇不转。怎么找问题。不出去修了。小白一个。修烂就算。电脑老了准备买新。

网友A:
你想求助什么啊?这样的问题很复杂,要么送修  要么放弃

网友B:
啥情况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想求助什么啊?这样的问题很复杂,要么送修  要么放弃

简单说就是在刷BIOS时要不夹子弄短路了,要不就是我用刀子刮了几下时弄短路了。刮完才发现电池还在,立刻开机发现什么反应都没。这种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情况啊,呵呵

简单说就是在刷BIOS时要不夹子弄短路了,要不就是我用刀子刮了几下时弄短路了。刮完才发现电池还在,立刻开机发现什么反应都没。这种怎么修。

网友:
惨啊,带电修电脑。。。。。。。。。。。。

网友C:
带电拆BIOS导致的?

网友:
拆机还是小心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带电拆BIOS导致的?

一开始用夹子识别不到,就用刀刮咯,刮完才发现有个电池..

网友D:
待机都有,按不触发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待机都有,按不触发修.

小白一个,待机只能有10来秒,过后就没有电压了。换个贴片电容后有3.3V,但是没有5V.

网友D:
有的机器待机供电只出数秒后消失是正常的.节能嘛!

网友E:
3V供电的地方吧。最有可能是IO

网友:
拆件断电要形成一种习惯

网友:
这人为弄出的问题,没话说

网友:
引用 网友E:
3V供电的地方吧。最有可能是IO

待机电流一开始是0.03, 现在是0, 换个电容和芯片后有待机3V 5V 。按开机键电流不变,电池接口没有电压。接电源指示灯闪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的机器待机供电只出数秒后消失是正常的.节能嘛!

以前正常时是一接电源电流从1A 0.3A 再到0 。现在是0电流

网友:
你厉害这都可以搞,

网友:
电池都不取就开机焊接了

网友:
胡求兑  不坏才怪

网友:
小心小心

网友:
BIOS先刷一个看下,—,—,—,——

网友:
要么EC 要么南桥

网友:
看运气了  有的一烧一大堆

网友:
没有取下电脑来操作 很多种可能 唉

网友:
查一下那里短路,烧一下机

网友:
用夹子在线刷不安全的,即便是刷好了也有可能是错的,
还是老老实实取下来刷吧。。。。。。。。。。

网友:
电流多少  插电电流有什么变化 你要说一下

网友:
换桥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MOS直通了

网友:
人为烧坏的,不好说哪里有问题了。测下后记有没有短路的吧

网友:
刷BIOS 没拔掉电池?什么电池?怎么会是用来夹?

网友:
楼主运气真背

网友:
那你问也是多余,直接买新的吧

网友:
你想求助什么没看明白啊

网友:
我也带电修过,哈哈,幸好没出现你说的这样的故障

网友:
这是个教训,以后修机就不会出现这个意外啦。高手都是这么过来锝

网友:
你这是在求助什么

网友:
建议还是找专业的维修人员修吧

网友:
别扩大故障

网友:
扩大故障就废了

网友:
那你直接丢了就是,何必来论坛费事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