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一体机h81主板开机跑30

楼主(2016-11-19):
这块主板说的是开始能点亮  但是换了一个充电接口就点不亮了  我上传了一下视频  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bios是没有刷的  论坛唯一一个还是我上传的  这是视频网站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gyNTc3MTExMg==.html?from=y1.7-2&spm=a2hzp.%208253869%20.0.0.B8QVF9

网友A:
你确定换接口前能点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换接口前能点亮吗?

确实能点亮

网友B:
换个接口就不亮了  看看有没有碰掉件  或者连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接口就不亮了  看看有没有碰掉件  或者连锡的

我真的是狗咬乌龟  找不到下嘴的地方

网友A:
换的接口与原来的一样吗?如引脚对应的正,负极.还有操作中动了屏线或插件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的接口与原来的一样吗?如引脚对应的正,负极.还有操作中动了屏线或插件等.

我拍了视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的接口与原来的一样吗?如引脚对应的正,负极.还有操作中动了屏线或插件等.

你帮我看看

网友:
视频看不了!

网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gyNTc3MTExMg==.html?from=y1.7-2&spm=a2hzp.%208253869%20.0.0.B8QVF9

网友:
是不是掉件了?之前能亮换电源接口应该是没什么影响吧?。。。

网友:
视频可以看了  帮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接口就不亮了  看看有没有碰掉件  或者连锡的

大神 视频可以看了  帮我看看这跑码